有没有大佬测过BQ24210EVM-678

楼主(2024-09-19):
有没有大佬测过 BQ24210EVM-678,按照手册连接,没用正常给电池充电。

    TI bq24210.pdf

    補上 BQ24210EVM-678 使用手冊說明書。

网友:
    这个芯片没用过,你可以找厂家要资料

网友A:
你是不是溫度偵測用的 NTC 沒接???

通常是 TS 管腳要銲個 10K 歐姆落地去騙芯片(要看規格書建議,bq24210 剛好也是建議 NTC = 10KΩ。),否則它會認為電池溫度太高或太低,就拒絕充電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是不是溫度偵測用的 NTC 沒接???

通常是 TS 管腳要銲個 10K 歐姆落地去騙芯片(要看規格書建議,bq ...

就这个名称看,BQ24210EVM-678应该是开发板。他们估计还没到自己开发环节

    沒回覆了!被打趴了嗎???>_<|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是不是溫度偵測用的 NTC 沒接???

    通常是 TS 管腳要銲個 10K 歐姆落地去騙芯片(要看規格書建議,bq ...

用的是他们的评估板,按照他们手册连接的内部TS,到2.4.2测量结果都是对的,但是接上电池之后,CHG不亮,没有正常充电,现在就怀疑是不是因为NTC电阻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溫度偵測用的 NTC 沒接???

    通常是 TS 管腳要銲個 10K 歐姆落地去騙芯片(要看規格書建議,bq ...

按照操作手册来的,到2.4.2都是对的,PG正常亮,连接JP52,3,然后接上电池,CHG灯不亮,没有给电池充电,

网友:
    可能温度保护了,设计原理图发出来看下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他们的评估板,按照他们手册连接的内部TS,到2.4.2测量结果都是对的,但是接上电池之后,CHG不亮, ...

    依照 BQ24210EVM-678 使用說明書的講法,2.4.2 Charger Enable and Battery Detection 測試,充電燈 CHG 本應該就是不亮的,因為 EN = High 芯片充電功能沒被開啟。

网友:
    盲猜,TS引脚的问题,不行先接一个10K电阻,跑起来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