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出DXF的时候,可以直接设置bot镜像吗

楼主(2024-09-20):
    可以在导出的时候就设置为镜像导出吗,这样就不需要用CAD镜像bot层了

网友:
    导出-导入-镜像-导出

网友A:
    Flipdesign一下,然后按导出DXF文件的步骤来一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lipdesign一下,然后按导出DXF文件的步骤来一遍。

多谢,又学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直接在光绘设置中勾选FILM MIRRORED也可导出BOM面镜像;但只适合导出装配层;PCB制板相关的光绘镜像输出会直接导致PCB做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Flipdesign一下,然后按导出DXF文件的步骤来一遍。

    刚刚试了一下,BOT层导出来后还是没有镜像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