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virtuoso进行最简单电流镜的原理图绘制

楼主(2024-09-20):
1、打开CentOS虚拟机,进入virtuoso环境

2、新建一个库,自定义命名(请记住这个位置)

双击后,图示为

3、新建一个单元(cell),库(Library)选择自己刚刚建好的库,我这里是(ly_aS),cell命名为CM1

4、绘制原理图(schematic)
(1)快捷键i,导入umc180库中的NMOS器件,参照下图进行设置
在绘图窗口放置两个NMOS,放置完成后按 Esc 键,取消鼠标的携带功能

(2)选中右侧NMOS,快捷键q,修改参数Multiplier为4

(3)调整两个NMOS高度一致

(4)将左侧NMOS左右翻转。具体步骤:先选中左右翻转的快捷按钮,再点击左侧NMOS,完成后按 Esc 键,取消鼠标的携带功能

翻转后效果为

(5)添加三个引脚(pin),具体步骤为:快捷键p创建引脚,命名为VSS,方向选择input

放置到合适位置,放置后效果为

快捷键p创建引脚,命名为Iref,方向选择input

放置到合适位置,放置后效果为

快捷键p创建引脚,命名为Iout,方向选择input

放置到合适位置,放置后效果为

完成后按 Esc 键,取消鼠标的携带功能
(6)快捷键w,参照下图连线

绘制完成
5、保存并检查对错

显示结果如下

没有错误,则表示绘制完成。

网友:
真是好资料,操作步骤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