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类] ESD TVS选型

楼主(2024-09-20):
图中负载挨着塑料外壳,担心ESD 通过这里引入产品,所以在DCDC 输出电源加了TVS管,有些疑问,这个地方应该选择ESD管还是TVS管?

塑料外殼在該電路附近,如果沒有縫隙(上下蓋接縫或散熱孔之類的),一般靜電ESD)是打不進去的。^_^
ESD 管也是 TVS 的一種,你是想問該選 ESD 專用的 TVS 或 Surge 專用的 TVS 是嗎?

网友:
ESD管主要是针对静电防护而设计的
而TVS管则侧重于对瞬态过电压的抑制

网友:
    靜電ESD)電壓雖高但能量小(過程時間短的關係),而通常電源的能承受功耗也較高,相較於數字芯片或單片機,對靜電ESD)有一定的抵抗力,通常保護措施著重在突波Surge)的防制。

    附件是德國伍仕電子Wurth Electronic)的技術文檔說明,請樓主參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靜電(ESD)電壓雖高但能量小(過程時間短的關係),而通常電源的能承受功耗也較高,相較於數字芯片或單片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B:
    这种设计就不对,一般都是放在输入端的,在输出端这种情况TVS都还来不及启动,你的系统都已经挂了,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设计就不对,一般都是放在输入端的,在输出端这种情况TVS都还来不及启动,你的系统都已经挂了,起不到 ...

    那修改为ESD 管呢,这个响应速度好像会快一些

网友:
    所以还是要放在输入端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