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锁相环芯片的外部环路滤波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24-09-23):
锁相环芯片的外部环路滤波电路接在了CPOUT管脚,手册上推荐该滤波电路需要靠近管脚放置,想请教一下,外部环路滤波电路如果不靠近CPOUT管脚放置,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CPOUT

Charge-Pump Output. Connect a PLL loop filter as a shunt C and a shunt combination of series R and C.

网友:
踢哀TI)E2E 論壇
As for the CPout pin, this is the charge pump output which can range from 0 to 2.5V, as it is powered by a 2.5V regulator. If this voltage falls below 0.5 V or goes above 2.0 V, then the Vtune lock detect will consider this unlocked. When the VCO is calibrated, this targes a voltage of around 1.2 volts, but this voltage can "tune" to adjust the VCO frequency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踢哀(TI)E2E 論壇
As for the CPout pin, this is the charge pump output which can range from 0 to 2 ...

感谢,刚看TI的资料,这应该会对相位噪声有点影响。

然後這個電平又會影響輸出頻率!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