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,正版allegro如何加载skill

楼主(2024-09-23):
RT.第一次用正版软件,装好后allegro.ilinit文件都没有,有没哪位大神有用正版的

网友(点评):
dao版也没有,第一次需要手动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改后缀。

网友:
    不可能都有的

楼主:
    这个要咋弄?

网友:
    自己创建一个不就行了,格式都一样

网友A:
    zheng版dao版加载方式一样的,skill文件放进相应文件夹内,allegro.ilinit文件和skill一同复制到文件夹内,菜单设置好就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zheng版dao版加载方式一样的,skill文件放进相应文件夹内,allegro.ilinit文件和skill一同复制到文件夹内, ...

    可能是因为公司电脑加域了,菜单添加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