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allegro操作指令的时候老感觉有一种顿挫感,怎么解决呢?是设置原因吗?电脑配置可以

楼主(2024-09-24):
allegro操作指令的时候老感觉有一种顿挫感,怎么解决呢?是设置原因吗?电脑配置可以,是Amd,相当于Intel i7- 64G的

网友(2024-12-17):
    从17版本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,无解。

网友:
    有一种可能是env问题,我之前重新之后env整个替换后用指令都会卡顿,但是copy一部分又可以了,给网友们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