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could not find 'sigrity si viewer'.

楼主(2024-09-24):
如图,按照网上的添加环境变量和修改ENV 还是不管用。求教详细教程。谢谢!!!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版本

allegro17.4 和sigrity 2024

网友:
    牛啊,那么新版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llegro17.4 和sigrity 2024

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是这个问题,用的17.2的allegro和23.1的sigrity。
之前先装的最新版allegro,当时sigrity23是可以用的,后来换了老版本allegro就不行了。
目前试了改环境变量也不行

网友(2024-11-27):
    请问解决了吗,怎么修改env

楼主(2025-01-03):
    已解决 在setup-->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搜索 sigrity_eda_dir  填写软件安装路径,我这没法截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