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敷铜的铜皮不避让走线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24-09-25):
    谁遇到过,动态敷铜的铜皮不避让部分走线。。。走线是有网络编号的,敷铜也不是所有走线都不避让。板子尺寸较大(500mm*500mm),然后尝试一部分一部分动态敷铜,铜皮就避让走线了。如果整体敷铜就不会避让。。。。

网友A:
    我也遇到过一次,也是大面积铺不会避让,然后小部分铺,然后合并也会出线问题,让师傅看了,也没有解决问题,最后是手动避开那部分区域(不避让的区域是一对零散的线,铺和不铺没太大区别,不铺还比较美观)

网友:
    不避让的挖开了重铺一下,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一次,也是大面积铺不会避让,然后小部分铺,然后合并也会出线问题,让师傅看了,也没有解决问题 ...

第一次遇到,谢谢参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從沒遇過, 想看看, 到底怎回事.

下次遇到了就分开敷铜,最后再合并,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办法

网友:
    选择那个铜皮右键-Lower Pirority试试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一次,也是大面积铺不会避让,然后小部分铺,然后合并也会出线问题,让师傅看了,也没有解决问题 ...

    你分开铺铜,不避让的那个区域有没有铺铜?我之前的情况是16.6,内层有一个区域(记作区域A)铺整板铜不避让,然后在那个区域A铺一小块铜(铜皮完全覆盖了区域A),没有问题,在区域A之外铺铜,和区域A的合并,区域A那地方就会不避让,公司的人都没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分开铺铜,不避让的那个区域有没有铺铜?我之前的情况是16.6,内层有一个区域(记作区域A)铺整板铜不 ...

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应该是那块铜皮的原因,把那块铜皮删除掉原地重新铺一块就可以,估计软件BUG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分开铺铜,不避让的那个区域有没有铺铜?我之前的情况是16.6,内层有一个区域(记作区域A)铺整板铜不 ...

    不行,尝试过了。把那个区域的其他属性全关了,一点点打开,发现根本没有东西,把铜皮那些fixed,全选都没发现任何东西,个人也认为是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