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xt setup

楼主(2024-09-25):
求助:这个Text Setup,是否可以通过skill修改字体的大小,比如说1号字体,通过程序修改里面的字体属性。

网友:
    可以修改,网上有流传修改text的skill(论坛某个skill合集里应该就有),稍微研究一下就改成自己想要的格式

网友A:
    axlGetParam, axlSetParam  看看手册里面的这两个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xlGetParam, axlSetParam  看看手册里面的这两个函数

    感谢提供的思路,确实有用

    写出来给需要的人也参考一下

    p=axlGetParam("paramTextBlock:1")
    p->width=100
    axlSetParam(p)

    类似这样,就可以修改1号字体的宽度

网友:
    我这样设置不对

楼主:
    怎么会不行呢,我都用上了呀 ,难到是我手动敲进去的时候,输入法什么的有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