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的铜皮填充快捷方式

楼主(2024-09-25):
    请问有快速打开关闭铜皮显示方式:只显示边框或者显示填充切换的快捷键吗?要自己录制脚本还是写skill呢?

网友:
    录制应该更简单

网友A:
    1. funckey q "settoggle no_shape_fill;redraw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    1. funckey q "settoggle no_shape_fill;redraw"

谢谢!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    1. funckey q "settoggle no_shape_fill;redraw"

请问焊盘的填充是否也可以这样设置,现在是搞的脚本,也不是太方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焊盘的填充是否也可以这样设置,现在是搞的脚本,也不是太方便

不可以。
焊盘填充用axlDBDisplayContr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各位大師, 看來沒習慣 ALLEGRO 這軟體.

使用過 AD 或 PADS 就會有"先入為主"的觀念, SHAPE 填滿要開關.
 ...

不是你整意思哦大师!
    我需要像下图这种,铜皮填充或者不填充

网友(点评):
请问有快速打开关闭铜皮显示方式:只显示边框或者显示填充切换的快捷键吗?.........這是你說的喔.

网友(点评):
而我說的就是那樣, 可能頻道不同, 等你理解那天, 我多說無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我不是來教學, 等有一天, 你發現 "DRC 警告的未能鋪銅的 SHAPE 也在這." 這句話你就能理解.

    我那說明層面就是不鋪"滿"銅的 SHAPE 外形, 而且可以直接修改它就會"反應"至正常鋪銅(ETCH)外形.

可能目前你無法理解, 一定要修改 ETCH 的外形, 才叫修改, 那就等你理解那一天了.

就是dynamic shape画得太小了,update 之后没边界(显示)了?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, 如鋪銅順序優先問題, 先鋪了某一個, 重疊的另一個鋪不起來, 不會設定就以為 ALLEGRO 異常了. 就到這了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就是dynamic shape画得太小了,update 之后没边界(显示)了?

    出Gerber的error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