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涌抑制-功率NTC选型计算

楼主(2024-09-26):
目录:
    一、概述
    二、NTC抑制浪涌原理
    三、功率NTC的介绍
    四、功率NTC选型原则
1、峰值正向浪涌电流
    2、阻值选取
3、正常工作的计算

    一、概述NTC热敏电阻除用于温度测量外,在电源中常用于抑制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,即功率型NTC热敏电阻(下称NTC)。

    图1.1 AC转DC电路框图

    图1.2 NTC在开关电源中的位置

二、NTC抑制浪涌原理
由于电容上电瞬间相当于短路,这样串联在电路中的开关、熔断器、二极管将造成非常大的浪涌冲击。
    一般串联一个NTC用于抑制这样的浪涌冲击。上电瞬间25℃时NTC的高阻值,限制流过NTC的电流。正常工作时,流过NTC的电流促使其温度上升,阻值下降。

三、功率NTC的介绍
常用的是下图中的黑色,也有绿色,或者其他。

    图3.1 NTC的实物

    图3.2 NTC代码含义

比如8D-9表示:25℃为8Ω,本体直径9mm。

    四、功率NTC选型原则
1、峰值正向浪涌电流
    如图1.1所示,这里保护的对象为MB10S内部的二极管,二极管损坏一般为通过大电流急剧升温而热击穿,会在极短时间内烧毁(损坏现象一般是熔接短路,严重则会熔断)。注意:NTC需要在半波时间内将电流抑制住。
    这里我们主要按照一个半波时间内Ifsm峰值正向浪涌电流35A计算。

    图4.1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

若不是市电的半波时间,需要按照I²t计算电流。比如需保护的时间为3ms,那么Ifsm = √(10/3ms) ≈ 58A。

    图4.2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的I²t

2、阻值选取

    图4.3 电流回路
    如图4.3所示,根据欧姆定律R = √2*Urms/Ifsm = 1.414*220V/35A ≈ 9Ω。此阻值包含:熔断器+NTC+铝电解电容ESR+线阻,熔断器与线阻非常小,此处忽略。

铝电解电容ESR:

    图4.4 电容ESR

    若规格书中未给出ESR,请通过损耗角正切计算ESR,电子元件-电容之5、损耗角正切计算ESR

    图4.5
    损耗角正切

    假定选择10uF/400V电容,其ESR = 4.5Ω,那么选用NTC的R25阻值(Zero Power Resistance)需要大于9Ω-4.5Ω。

3、正常工作的计算

    图4.6 NTC规格书

    1)正常工作时,假若为1A电流,最大稳态电流Maximum Steady State Current只要大于1A即可。

2)残余电阻Residual Resistance指浪涌过后,正常工作时的最小电阻,即工作温度达到170℃时的电阻。比如NTB0-005在170℃时,残余电阻 = 0.325Ω。

    3)热时间常数Thermal Time Consant指从高温工作状态恢复至25℃所需的最小时间。

    所以重复开关NTC将起不了作用,一般的做法是在NTC上并联继电器。上电瞬间使用NTC,正常工作时电流通过继电器触点。

4)耗散常数Thermal Dissipation Consant指温度每升高1℃所需要的耗散功率。

以NTB02-005说明,比如温度上升至170℃,所需的耗散功率 = (170℃-25℃)*7mW = 1.015W。
5)推荐电容Recommend Capacitance

    倘若选择NTB02-005,那么图1.1连接的平滑电容器的容值不能大于60uF。
功率型NTC热敏电阻的焦耳能量计算公式:E = (1/2)*C*U²,可见容量越大,NTC的功耗则越大。
   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产品的规范一般定义了在220VAC下允许接入的最大电容值
假设某应用条件最大额定电压是420VAC,滤波电容值为200μF。 根据上述能量公式可以折算出在220VAC下的等效电容值应为:200*420²/220² = 729μF。这样在选型时就必须选择220VAC 下允许接入电容值大于729μF的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型号。

6)最大稳态功耗Maximum Steady Power

    (1)正常工作时不超过“最大稳态功耗”P = I²R,就不会损坏。
(2)瞬间上电温度不能超过温度上限,上图的170℃。故正常工作时,不要尝试用手触摸NTC本体。

    如若喜欢这篇文章,不妨留下您宝贵的点赞,这将是对我莫大的鼓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