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中是否存在sendkeys类似函数?

楼主(2024-09-26):
    我想通过skill,输出组合快捷键,来调用外部的软件功能,例如截图

楼主:
    大佬 你这个是设置allegro软件内的快捷命令。我是要调用软件外的快捷键命令,比如第三方的截图软件,用快捷键进行截图等操作

网友A:
    调用模拟按键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。
    但是可以曲线实现,比如输出一个文本文件,改为VB,然后去调用。或许可以尝试一下。

    w_w

网友B:
    可以通过VBS脚本执行组合快捷键,然后Skill再调用VBS

    w_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调用模拟按键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。
    但是可以曲线实现,比如输出一个文本文件,改为VB,然后去调用。或许可 ...

    之前试过bat,可以实现,就是会有短暂等待停留,想着要是有直接的函数,会更快我再试试VB,谢谢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通过VBS脚本执行组合快捷键,然后Skill再调用VBS

    好的 我也试试VBS

    谢谢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把指令統合寫成skill指令啊.(分內部和外部指令, 個人建議是使用 axlCmdRegister 成為外部指令, 要在外部 ...

    版主  你这个是设置快捷键  我的目的是要调用allegro软件外的命令操作,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,大佬别激动

网友(点评):
skill 使用外部指令, 之前說過了, 使用 shell, 看一下 sklangref.pd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