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TDR仿真出来的波形图怎么看

楼主(2024-09-26):
跑了下sigrity里面的TDR的demo,但不知道波形如何跟走线对应上,有没有大佬给科普下
走线从金手指,到过电阻,换到内层,在换到表层,BGA BALL
这个阻抗线怎么跟走线对应起来,软件无法自动对应,要根据时间计算吗
TDT到上升沿这里是代表了走线的时长吗,上升沿完成是200ps,根据反射时间,阻抗线看400ps以内的数据?
阻抗高低点对应走线哪个位置

网友:
    仿真其实理论强于实践

楼主:
    我倒是决定实践更重要,仿处理不知对不对,不知道波形怎么看,跟实际对应起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倒是决定实践更重要,仿处理不知对不对,不知道波形怎么看,跟实际对应起来

这就是理论的重要性啊,根据信号传输的速度,找到对应不连续点的时间

网友(2024-11-10):
    根据信号速率计算啊,或者看阻抗突变也能判断对应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