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ME改不了%CDSROOT%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24-09-26):
    HOME值原来是E:\SPB_Data
    想改成%CDSROOT%
改不了,是咋回事?

网友(点评):
不建議, 這樣設. 有一天你會知道的.

网友A:
    你CDSROOT刚改完没保存吧?他%CDSROOT%就还是保存前的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CDSROOT刚改完没保存吧?他%CDSROOT%就还是保存前的值。

保存了,保存完就是第二张的样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%CDSROOT% 是依"使用者"的當前設定顯示完整路徑..

    主要是想把17.4和16.6的env分开设置。在论坛里找了几个方法,想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CDSROOT刚改完没保存吧?他%CDSROOT%就还是保存前的值。

    主要是想把17.4和16.6的env分开设置。在论坛里找了几个方法,想试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保存了,保存完就是第二张的样子。

系统属性框也需要退出才能生效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想把17.4和16.6的env分开设置。在论坛里找了几个方法,想试一下。

    我以前发过一个切版本和HOME的帖子,可以参考一下。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5528-1-1.html

5威望也很少,建议下载下载好好看看使用说明,自己改一改很快就能用。

    如果不想下载的话,我摘出部分给你参考。
我一直都是用bat切,由于是摘的,不保证直接就能用。

    1. @Echo off
    2. ::16.6的安装目录

    3. set _cdsroot_16p6="D:\Cadence\SPB_16.6"

    4. ::17.2的安装目录
    5. set _cdsroot_17p2="D:\Cadence\SPB_17.2"
    6. ::17.4的安装目录

    7. set _cdsroot_17p4="D:\Cadence\SPB_17.4"

    8. ::16.6的pcbenv目录

    9. set _home_16p6="D:\Cadence\SPB_Data\16_6"
    10. ::17.2的pcbenv目录
    11. set _home_17p2="D:\Cadence\SPB_Data\17_2"
    12. ::17.4的pcbenv目录
    13. set _home_17p4="D:\Cadence\SPB_Data\17_4"

    14.
    15. REM 版本v1.3.0_20231116
    16. CLS

    17.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
    18.
    19. CHOICE /C abcz /N /M "请选择序号[a、b、c、z]:"

    20.
    21. IF ERRORLEVEL 4 GOTO END

    22. IF ERRORLEVEL 3 GOTO VERSION174

    23. IF ERRORLEVEL 2 GOTO VERSION172
    24. IF ERRORLEVEL 1 GOTO VERSION166

    25.
    26. :VERSION166

    27. REM Cadence16.6的安装目录,如果不对可以修改
    28. set _cdsroot=%_cdsroot_16p6%
    29. set _home=%_home_16p6%
    30. set _version="成功切换到16.6"
    31. GOTO ALL

    32.
    33. :VERSION172

    34. REM Cadence17.2的安装目录,如果不对可以修改

    35. set _cdsroot=%_cdsroot_17p2%
    36. set _home=%_home_17p2%
    37. set _version="成功切换到17.2"

    38. GOTO ALL
    39.
    40. :VERSION174
    41. REM Cadence17.4的安装目录,如果不对可以修改

    42. set _cdsroot=%_cdsroot_17p4%

    43. set _home=%_home_17p4%

    44. set _version="成功切换到17.4"

    45. GOTO ALL
    46.
    47. :ALL
    48. REM 检查路径是否设置正确

    49. IF EXIST %_cdsroot% (
    50.         GOTO SET

    51. ) ELSE (

    52.         echo %_cdsroot%路径不是Cadence安装目录,程序终止,请修改代码路径后继续!
    53.         PAUSE

    54.         GOTO EOF
    55. )

    56.
    57. :SET
    58. ::修改CDSROOT系统环境变量

    59. SETX CDSROOT %_cdsroot% /M 1>nul

    60. if ERRORLEVEL 1 (
    61.         echo 设置CDSROOT系统变量失败,请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

    62.         PAUSE

    63.         GOTO EOF

    64. )

    65.
    66. ::修改HOME环境变量
    67. SETX HOME %_home% 1>nul

    68.
    69. echo %_version%,程序自动退出

    70. ping -n 1 127.0.0.1>nul
    71. :E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以前发过一个切版本和HOME的帖子,可以参考一下。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5528-1-1.html
    ...

万分感谢!我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