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上有一截黄色标识怎么去除

楼主(2024-09-26):
    请教,如图差分上有一截黄色标识是什么?有什么作用呢?在哪里设置?为什么走线删它还在无法删除呢了?

网友:
    代表那一段不符合你设置的差分规则(间距),作用就是提醒,删除走线肯定是没了的,设置自己百度,忘记了

网友:
    非耦合长度处。在规则里面不设置耦合长度

网友:
    话说,这种盲埋孔需不需要1-2层的伴随孔哦

网友(点评):
1~2是"白給", 2~9是比較佔空間, 1~4 或2~4 是正解但多階作業貴啊.

网友:
   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里,Physical——Net——all layers——Uncoupled Length.把MAX那一栏删掉,或者把数值设大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高速 differential pairs 是一定要設最大的非耦合长度 (uncoupled length max).

    當然公司或硬體工程師不 ...

最大非耦合长度一般设多少呢

网友(点评):
200mil是一般.

网友:
    好问题,学习了

网友:
    一般的PCB好像不用设置这个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