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USB的电源控制电路原理

楼主(2024-09-27):
    请问下面的USB的电源控制电路里面的电源是如何实现控制的,非常感谢!

楼主:
    请教,下面这个USB电源控制电路,是怎么实现电源控制的呢? 最不明白的是为啥2个CQA34P15反接在一起。

网友:
    防止电源back drive。

网友:
    一开始,vcc从第一个mos体二极管走,而第二个mos的GS同电位截止,USB驱动信号来了,三极管导通,拉低第二个mos的G电位,mos导通。两个mos防反接防倒流。应该是这样理解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