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增加新的快捷键,重启allegro16.6报错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4-09-27):
    allegro16.6用户环境变量路径下的env文件中增加新的快捷命令,但是重启allegro后报错,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

    env路径:E:\cadence16.6\SPB_Data\cdssetup\orcad_Capture\16.6.0\pcbenv
    报错:
    Invalid character
    Parse error in file
    E:/Cadence16.6/SPB Data/cdssetup/OrCAD Capture/16.6.0/pcbe
    nv/env, line 1
    Unable to find the messaging system module definitions file
    'allegro smi modules.txt'
    ERROR: 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Allegro error messaging system.

网友:
    加的目录对不对

网友:
    env加错位置了吧。
    可能是加到E:\cadence16.6\SPB_Data\pcbenv下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