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PEED 2000 DDR 仿真 如何建立VRM问题

楼主(2024-09-27):
    各位老师,我再进行DDR仿真时,设置BUS Groups时,网上的资料有VRM的勾选,但是我的没有,请问这一步如何建立呢?

网友A:
    在这里,先建一个Model Definition,再建New Component并连接到相应的网络。

网友:
    定义一个模型,在定义一个器件,赋SPICE网表就行

楼主(2024-11-16):
引用 网友A:
在这里,先建一个Model Definition,再建New Component并连接到相应的网络。

    确实是这个流程,已学会,谢谢老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