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介绍在Linux 命令行界面中手动配置无线网卡的方法。目前流行的多数发行版都支持用图形界面的network- manager方便地进行配置,而无需使用本文所介绍的原始方法。

楼主:
下面介绍使用iwconfig和ifconfig等命令在命令行状态下配置无线网络。前题是无线网卡驱动已经正确安装,并被系统正确识别。
大体思路
 工作的大体思路如下:
用iwconfig开启无线网卡的电源,并查找区域内的无线网络

连接到相应的无线网络
9 X5 W0 g S2 N/ Q) ~
通过ifconfig启用无线网卡,并获取IP(如果使用DHCP的话)

# G5 \% o- i F2 ~7 p. c( ?
注意:

 假设无线被识别为wlan0,如果您的网卡没有被识别为wlan0,可以在操作时做相应的修改。

具体过程

1. 打开无线网卡电源
iwconfig wlan0 txpower on 无线网络的信号灯应该亮了。

2. 列出区域内的无线网络

iwlist wlan0 scan

3. 假设要连接到网络MyHome(即essid为MyHome的网络),那么输入命令
- U% k3 Y M5 `' y3 k
iwconfig wlan0 essid "MyHome"
7 P a
如果网络是加密的,密码是0123456789,那么就输入命令
iwconfig wlan0 essid "MyHome" key 0123-4567-89

4. 如果正常的话,输入

iwconfig wlan0

就可以看到连接正常的各项参数了。

5. 启用无线网卡
 ifconfig wlan0 up
6. 如果是用DHCP获取IP的,那么用dhclient 或dhcpcd获取ip

dhclient wlan0

或

dhcpcd wlan0

7. 现在无线网卡应该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8 k: { u
PS:
8 C8 A$ r _) k2 p2 a
如果现在还不能联网。那么点击网络图标。选择链接到隐藏的无线网络。输入找到的网络的名字。

图形化的网络管理程序是System-> references->Network Connections。打开程序后,点击无线网络项目,点击add增加一个新的无线网络。 给出任意的Connection Name。SSID中输入无限网络的名字。wireless security中选择一种合适的加密类型。key中输入无限网络的密码。 m
 z其他字段都不修改。 执行后,应该能够链接无限网络。 可以使用iwconfig wlan0命令查看是否正确连接无线网络。

2 V ~2 n+ Q' Z! B未正确链接无线网络的输出:
 iwconfig wlan0
8  wlan0 IEEE 802.11abg ESSID ff/any
 Mode:Managed Access Point: Not-Associated Tx-Power=0 dBm
  Retry long limit:7 RTS thr ff Fragment thr ff
 Power Management:off

正确链接无线网络后的输出:

iwconfig wlan0
 wlan0 IEEE 802.11abg ESSID:"LilyHomeRout"
 Mode:Managed Frequency:2.437 GHz Access Point: 00:23:CD:22:1A:A8
Bit Rate=54 Mb/s Tx-Power=0 dBm
Retry long limit:7 RTS thr:off Fragment thr:off
Power Management:off u
Link Quality=65/70 Signal level=-45 dBm
Rx invalid nwid:0 Rx invalid crypt:0 Rx invalid frag:
Tx excessive retries:0 Invalid misc:0 Missed beacon: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