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系统更换镜像源的方法,触觉智能Purple Pi R1双网口开发板演示

楼主(2024-09-28):
Linux系统更换镜像源的方法,触觉智能Purple Pi R1双网口开发板演示

1、什么是源?软件源就相当于软件库,需要安装什么软件,只需要使用简单的命令,系统就会从源中获取相应的软件。系统会从一个叫做源列表的文件去读取软件源的网址信息,查找包含该软件的软件源网址,接着从上面把指定的软件下载下来。

2、为什么要换源?除了部分国x内的 Linux 系统(Deepin / 麒麟 集成了国x内的源,所以不用换)以外,国x外的系统,类似于Ubuntu / Debian /Buildroot这一类系统,默认集成的源是国x外的源,因为使用国x外的源下载 / 更新十分缓慢,并且由于速度慢,可能会导致下载错误,中途停止等状况发生,所以国x内的源还是十分重要的。

3、如何获取源地址?
镜像源众多,可以自行在线搜索,或者使用推荐镜像源,比如清x华镜像源、阿x里镜像源。

源地址整行分为四部分信息:
  • deb或deb-src,描述文件类型。其中:deb是二进制软件包,即编译好的软件包。deb-src是源码包,用于下载源码程序用来测试或编译,通常将该行用#注释掉。
  • HTTP服务器目录地址,例如https: //mirrors.tuna.tsinghua.edu.cn/ubuntu/
  • 在https: //mirrors.tuna.tsinghua.edu.cn/ubuntu/这个目录下,找到dists目录打开,包含子目录的名字,通常是系统发行代号,如xenial、bionic、noble、mantic等。
  • main:官x方支持的自由软件。
    universe:社区维护的自由软件。
    例如Ubuntu18.04的清华源:
    deb https: //mirrors.tuna.tsinghua.edu.cn/ubuntu/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
    # deb-src https: //mirrors.tuna.tsinghua.edu.cn/ubuntu/ bionic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

    4、如何换源?
    从 Linux 的根目录出发,源文件是 /etc/apt/sources.list 文件。将需要添加的镜像源放在文件的开头(多个源都有相同包时,系统会从第一个源中下载),这里我们使用 vi 编辑器进行编辑换源。
sudo vi etc/apt/sources.list       #编译源文件
apt-get update  #修改后必须更新sources.list文件如下图所示:

    5、安装/卸载软件代码如下:
    sudo apt-get install <package-name>   #安装软件sudo
    apt-get remove <package-name>    #卸载软件安装软件,如下图所示:

    卸载软件,如下图所示:

6、产品简介
    触觉智能Purple Pi R1主板(型号:IDO-SBC2D06)
    ,主要针对学生党,极客,工程师,极大降低了Linux嵌入式开发者的入门门槛,具有以下几点优势:

    • 内置64MV DDR2或128MB DD3内存 ;
    • 自带无线网卡-SSW101B,板载双路百兆以太网口;
    • 支持MIPI-4 Line  最大1080P 也可配置为RGB565 ;
    • 超小尺寸,高性价比,只需89元 ;

网友:
有完整的操作步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