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能告诉我绿油层是如何加到层叠中的吗?

楼主(2024-09-29):
有人能告诉我绿油层是如何加到层叠中的吗?新建的板子应该是没有这两层的!

网友:
    右击-添加不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沒, 程序複雜, 像他內層PP也編號了, 就看看就好了, 基礎概念很難教. (要自己努力看看資料或問板廠.)

网友:
    直接右键添加选择Add Layers,弹出的界面可以选择层类型,自己添加的subclass也可以加进去

网友A:
add layer,按照图中的选项进行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d layer,按照图中的选项进行选择

    谢谢回复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