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键设置PCB颜色的skill

楼主(2024-09-29):
    分享1个设置PCB颜色的skill,文件是源码,顺便求助1下,怎么修改里面的颜色?每种颜色代表的数字是怎么看的?看不太懂什么数字代表什么代码?有懂得大佬麻烦讲一讲,我想改一下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LLEGRO PCB颜色分

    1.三碼: RGB顏色.

    您好,可以在图片和代码上说明一下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RGB色表, 網路上多的是. 我會的也只到這.
    至於一鍵設顏色, 原廠是設滑鼠右鍵.

    您好,单码数值每个颜色的数值是怎么看的?比如黄色是哪个数值?红色是哪个数值

网友B:
    搭车请教下这些颜色用Skill如何设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搭车请教下这些颜色用Skill如何设置?

    现在就知道个背景色如何设置:axlColorSet('background '(0 0 0)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搭车请教下这些颜色用Skill如何设置?

    搜axlDBControl和axlDBDisplayControl,里面应该都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搜axlDBControl和axlDBDisplayControl,里面应该都有。

    谢谢师傅啊好久没来了,我去研究研究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