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6安装后打不开,大佬求救!!!

楼主(2024-09-29):
allegro 16.6安装后打不开,大佬求救!!!(吴川斌的博客下载的,使用阿狸狗破解大师破解的)

网友A:
    具体怎么操作安装的  或者打开时报什么错都不说   咋帮   别人是神吗

网友:
    老吴的安装包 一路点确定就行了  没碰到过你说的打不开

网友:
    是不是没破解啊/

网友:
    阿狸狗破解大师都是一次性就成功的,没碰到失败的

网友:
    估计是选了只安装不破解

网友B:
    没有图片吗?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图片吗?是不是环境变量没设置?

    请问环境变量在哪里设置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怎么操作安装的  或者打开时报什么错都不说   咋帮   别人是神吗

用吴川斌的博客下载的16.6,然后按照步骤先装软件,然后装补丁,再破解后,点开PCB Editor就打不开,并且报错(原来几年前安装了一个17.4,然后卸载了,不清楚和这个有没有关系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通常安裝, 我是不使用第三方軟體安裝, 重點在不一定完整, 像老吳很久之前我發文說過, 少了 License, 但足以使用了.

所以針對安裝, 不詳細說明, 無人可解, 各安天命了.

大师,有招吗?

网友D:
    建议装新版本吧,安装破解都很简单。老版本比较复杂,而且出现的问题现象比较多,不好用!老吴那有个人版(学习用),简单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建议装新版本吧,安装破解都很简单。老版本比较复杂,而且出现的问题现象比较多,不好用!老吴那有个人版(学习用),简单好用。

    主要是工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版本的,如果安装个人版16.6.的话?界面哪些都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查一下安裝路徑對不對.

在DOS下(命令提示字元) 輸入:
echo %CDSROOT%

看是否在16.6. 若不是去系统环境变量改一下.

好的大佬,我晚上回去试试,我的原理DSN那些都可以正常打开,就是PCB Editor打开报错,我是按照吴川斌直接一键安装的,几年前原来有安装过17.4的高版本,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。

网友E:
16.6我以前也遇到过,解决办法如下:使用老吴的阿里狗破戒大师卸载Candence和清除残留信息,然后下载Wise Registry Cleaner清理注册表,然后使用阿里狗破戒大师重新安装就好了(不过还是存在残留问题,就是除了PCB Editer均可以打开,打不开你就用管理员模式尝试下看看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6.6我以前也遇到过,解决办法如下:使用老吴的阿里狗破戒大师卸载Candence和清除残留信息,然后下载Wise Registry Cleaner清理注册表,然后使用阿里狗破戒大师重新安装就好了(不过还是存在残留问题,就是除了PCB Editer均可以打开,打不开你就用管理员模式尝试下看看)

看个有联系方式吗?想请教具体操作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6.6我以前也遇到过,解决办法如下:使用老吴的阿里狗破戒大师卸载Candence和清除残留信息,然后下载Wise Registry Cleaner清理注册表,然后使用阿里狗破戒大师重新安装就好了(不过还是存在残留问题,就是除了PCB Editer均可以打开,打不开你就用管理员模式尝试下看看)

老哥有联系方式吗?想请教具体操作方法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    老哥有联系方式吗?想请教具体操作方法

    不知道你打开软件报什么错,不过一般都是卸载不干净搞的,上面老哥说的做法挺好,你按照步骤做一遍。打开阿狸狗破戒大师先点击“强力卸载”,再点击“清除残留信息”清除注册表(反正就是把痕迹全部干掉),最后按照安装步骤来一遍

网友G:
    最关键的报错截图不发出来,神仙也救不了呀~

按照我的猜想估计是path路径没设置好。找找path里面有没有%cdsroort%相关的内容,把他们移动到最前面。如果没有就请加上。

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你先把错误截图发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不知道你打开软件报什么错,不过一般都是卸载不干净搞的,上面老哥说的做法挺好,你按照步骤做一遍。打开阿狸狗破戒大师先点击“强力卸载”,再点击“清除残留信息”清除注册表(反正就是把痕迹全部干掉),最后按照安装步骤来一遍

    就是吴川斌的破解软件删除软件,很干净,然后重装了很多遍都不行,一样的报错,和我开始发的图片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    最关键的报错截图不发出来,神仙也救不了呀~

按照我的猜想估计是path路径没设置好。找找path里面有没有%cdsroort%相关的内容,把他们移动到最前面。如果没有就请加上。

    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你先把错误截图发出来。

    大佬,帮忙看下PATH对不对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    大佬,帮忙看下PATH对不对

    这得联系CDSROOT一起看。而且要打开了看。这都看不全。

    而且最重点的是,你抓不住重点。报错截图还是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这得联系CDSROOT一起看。而且要打开了看。这都看不全。

而且最重点的是,你抓不住重点。报错截图还是没有。

    我就是看到打开PCB Editor报错,然后其他的应该没有报错了,帮忙看看您指的报错是不是这个我发的图片报错,求指点

楼主(2024-11-21):
我最近有重新下载了高版本的17.4,可以正常打开,这个16.6依然显示配置不正确!打不开,依然没找到原因,业内有大佬遇到过吗?求助!

网友(2025-01-19):
    cadence16.6破解安装与补丁安装教程:https://tool.nineya.com/s/1ihv196qk

网友:
    根据你23楼的截图,
    你的PATH路径是C:\Cadence\Cadence_EDA\Cadence\SPB_16.6

根据你25楼的截图,
    你的EXE的路径是C:\Cadence\Cadence\SPB_16.6

它们都不一样,肯定用不了。把PATH改成正确的路径就可以了。另外,不建议PATH改成绝对路径,最好改成引用的形式。比如改成
%CDSROOT%\openaccess\bin\win32\opt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%CDSROOT%\tools\pspice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
    这样的话,CDSROOT变更了PATH也会跟着变。

    此外,多版本的话,CDSROOT的路径也要跟着更换。切换16.6和17.x版本,这个环境变量是必须要切换的。你要运行16.6就把CDSROOT指向你的16.6安装目录,你要运行17.4就指向17.4的安装目录。从你的回帖记录也没有看到有这个环境变量的截图。

    此外,发帖求助,建议把问题描述清楚,文字描述到位,错误信息截图,操作步骤等等。这样别人才更容易找出问题。一句“打不开了”让别人去猜打不开的原因,那可能真没几个愿意去给你把十几种原因都列出来让你一一尝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