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分析一下USB OTG电源控制电路

楼主(2024-09-30):
    请帮忙分析下面的USB OTG的电路,目前我初步认为,电路实现的目的是HOST 与DEVICE的供电方式可以根据角色切换。但是分析认为这个电路只能是在作为HOST的时候,可以给外部供电。 作为DEVICE 的时候,外部的USBVBUS电源是进不来的。 那这里面用了2个CQA34P15,反接的目的是什么呢? 谢谢!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还有用USBVBUS给你们设备供电的作用。
要是只考虑你说的板卡给device供电情况,一个二极管就够了

楼主:
    谢谢,我感觉外部USBVBUS好像给不过来电,如果主板自己没电,Q7和Q5都不会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感觉外部USBVBUS好像给不过来电,如果主板自己没电,Q7和Q5都不会通。

    关键是PG5怎么接的。PG5如果受VBUS和5V同时控制,外部供电就可以实现

网友A:
    这个设备应该是不管是否是host还是device,都是由自身供电的,不需要外部对其供电,而是否对外供电由Q6来控制,但是为了保证自身作为device,外部的电源不对内部影响(USBVBUS通过Q6体二极管对VCC_5V短路),加了一个Q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设备应该是不管是否是host还是device,都是由自身供电的,不需要外部对其供电,而是否对外供电由Q6来控 ...

嗯,谢谢。后来设计这个电路的工程师的回复也是这样的,板子不通过USBVBUS供电, 另外一个MOS管是用于隔离,防止两端电压有冲突。

网友B:
    这个CC的接法怎么理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CC的接法怎么理解?

請閱讀邪教爺死踢ST)教規!

网友:
    当MCU的PG5高电平,USBVUS有电,PG4经过电阻南分压约 为3.3V高电平,送至MCU,做判断。当PG5为低电平是,PG4为低电平,可外接USBVBUS供电,也即电源VCC和VBUS可同时存在,这时候PG4为高电平。由于Q5和Q6的存在电源VCC和VBUS不会互相给对方充电,其实就起到这么个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