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skill跑90度走线没用,是哪里还需要设置吗?

楼主(2024-09-30):
(图片)

楼主:


网友:
    你这是走线吗cline?还是lin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高手, 文字面大都有90度線.

    但看其拉線, 及小弟寫過幾個SKILL下.

    有net这命令也跑不出来,麻烦指点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有net这命令也跑不出来,麻烦指点

    有net这命令也跑不出来,麻烦指点

网友:
    可以看看command栏提示了什么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