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查看触摸坐标点的方法,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,瑞芯微、全志等通用

楼主(2024-10-02):
平时遇到键盘、鼠标、触摸板等输入设备无响应等异常情况时,一般通过更换设备判断异常。但在遇到更换正常设备后,输入仍然异常的情况下,可以借助evtest工具查看内核的上报事件信息,协助定位问题所在。
本次使用的是触觉智能EVB3562开发板进行演示,搭载瑞芯微RK3562/RK3562J芯片,该方法也适用于瑞芯微、全志、Sigmastar等平台开发板/主板产品。
1、准备evtest(事件响应工具)软件
如果没有安装evtest(事件响应工具)软件,执行下面代码进行安装
sudo apt install evtest
2、查看触摸坐标点的步骤
输入evtest后选择设备
root@rk3562-buildroot:/# evtest
No device specified, trying to scan all of /dev/input/event*
Available devices:
/dev/input/event0: rk805 pwrkey
/dev/input/event1: goodix-ts
/dev/input/event2: rockchip-rk809 Headset
/dev/input/event3: adc-keys
Select the device event number [0-3]: 1
  • /dev/input/event0:标记为 rk805 pwrkey,
  • 通常是一个电源按键;
  • /dev/input/event1:标记为 goodix-ts,通常
  • 是一个触摸屏控制器;
  • /dev/input/event2:标记为 rockchip-rk809 Headset,通常是一个耳机插孔的事件设备;
  • /dev/input/event3:标记为 adc-keys,通常
  • 是指使用模拟数字转换器(ADC)读取的按键;
  • Select the device event number [0-3]:
  • 选择要查看的设备,这里我们选择1,触摸
  • 屏控制器;
3、测试点击触摸后有如下触摸坐标信息
注:如触摸异常/无触摸时,则无相关打印信息
4、分析触摸打印相关参数
  • time 1725359247.668897和time 17253592
  • 47.730242:这些是事件的时间戳,表示事件发
  • 生的确切时间;
  • EV_ABS:绝对事件,用于报告触摸位置和其他
  • 触摸相关的属性;
  • ABS_MT_TRACKING_ID:触摸点的唯一标识符,值 0 表示一个新的触摸点开始,值 -1 表示触摸点结束;
  • ABS_MT_POSITION_X 和 ABS_MT_POSITION_Y:触摸点在屏幕上的位置。这些值是相对于屏幕左上角的坐标;
  • ABS_MT_TOUCH_MAJOR 和 ABS_MT_WIDTH_MAJOR:触摸点的主要轴的长度和宽度,通常用于表示触摸区域的大小;
5、产品简介
触觉智能EVB3562开发板,基于瑞芯微RK3562/RK3562J芯片设计,可用于轻量级人工智能应用。EVB3562开发板配备了PCIE2.1/
USB3.0 OTG/双千兆以太网等各类型接口,支持4G/5G通信、多摄像头及多种视频接口,可应用于物联网网关、平板电脑、智能家居、教育电子、工业显示、工业控制等行业领域。

  • 搭载瑞芯微新一代RK3562/RK3562J芯片;
  • 1TOPS算力NPU,支持INT8/INT16/FP16等数据类型运算;
  • 支持4K@30FPS与1080P@60FPS视频解码;
  • 13M ISP,支持HDR与多路摄像头视频采集;
  • 单路MIPI-DSI,最高2048 x 1080@60fps ;
  • 单通道LVDS,最高1366 x 768@60fps ;
  • 三路独立的以太网口,其中两路千兆网口,一路百兆网口;
  • 支持5G/4G/WiFi/蓝牙无线通信;
  • 支持Android,Linux操作系统;

网友:
开发板有程序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