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如果快速调整设计文件的图层颜色

楼主(2024-10-04):
请教一下大神。
假如1个第三方的设计文件M1/M2/M3都是用灰色, 一个个图层换颜色太麻烦。  如何将图层M1/M2/M3…… 快速调整到自定义的颜色或者默认的原始绿色?
下面那个load /  save   导入 xx.col文件  好像没有作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若沒人回看一下, 這是不寫SKILL, 保留顏色的設定, 自己去試一下.

https://blog.csdn.net/m0_48171991/ar ...

这个可以,谢谢大佬。

网友:
    load /  save只能修改调色盘的颜色。

    如果要灵活修改每层的颜色,最好还是用skill。涉及函数axlLayerGet和axlSetPa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