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7.4 槽孔中间是圆形通孔无法导出

楼主(2024-10-06):
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?椭圆焊盘,中间是圆孔,导出.drl或者.rou都没有孔,

CAM350中导入后

如果孔变成长宽不一样就可以,比如过孔变成长1.45高1.4

CAM350导入后

网友:
    设置有问题????

网友:
    上面的圆就有孔,下面的就没有?看看是不是下面的焊盘有问题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"槽孔"中间是圆形......這句話,就顯示問題所在.

    (基礎認知問題. 已影響你建PAD的正確性. 所以有看到你 ...

谢谢,确实是焊盘选错了,选到了Slot,应该选Thru Pin,在Design Layers里面再使用Oblong

网友(2024-11-15):
    钻孔只看你孔又不看你盘,你这个就是圆孔,哪里来的槽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