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X Capture 如何屏蔽登录界面

楼主(2024-10-06):
    cadence SPB 24.1 启动 orcad X Capture 时会弹出 Cadence login窗口,有办法屏蔽掉吗?

楼主:
    请问安装了cadence SPB 24.1的大佬,启动 orcad X Capture 时会弹出 Cadence login窗口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會, 但它不叫 "orcad X Capture"

试了几次,发现选择带X的产品会弹出login窗口,其它的不会

网友B(2024-12-02):
    老哥找到办法了嘛。我也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找到办法了嘛。我也是这个问题

    不要选带 X 的产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不要选带 X 的产品

选择哪一个

网友:
    删除C:\Cadence\SPB_24.1\tools\capture\tclscripts\capAutoLoad路径下的capCadenceLoginUI这个文件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