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谁有给pin单独加热风连接属性的skill

楼主(2024-10-08):
    谁有给pin单独加热风连接属性的skill?可以分享下嘛?论坛上找到1个,但是不知道为啥点击添加属性没有反应,哪位大佬可以分享1个这种skill?或者帮忙看一下,论坛中的这个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    忘记上传了,这是在论坛中找到的,哪位可以帮忙看一下

网友A:
    这个就是给pin加属性,用skill实现了allegro自带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就是给pin加属性,用skill实现了allegro自带功能

    这个skill点击以后无法选择pin,没有反应,怎么使用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沒下載的原因. (步驟問未明確.)

    1.設定的項目太少. (如最少保留2個出線.)

    那么请问您有没有这种skill,不知道可以分享下嘛

网友(点评):
以銅皮方式(建PAD時,設的FLASH.), 太近不實用,.... 總言此方式不易管理, 要另設檢查機制, 個人真的不建議.

楼主:
    大佬,这个skill可以分享下嘛?240154024@qq.com,谢谢

网友C:
    大佬,能不能分享下啊?482356534@qq.com

网友D:
    针对大佬提到的距离太近的问题,这里是可以修改的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大佬,这个skill可以分享下嘛?,谢谢

    不好意思,现在skill还处于半成品,只是功能实现,还在完善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大佬,能不能分享下啊?

    不好意思,现在skill还处于半成品,只是功能实现,还在完善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针对大佬提到的距离太近的问题,这里是可以修改的哇。

    大佬,能不能分享下啊?127099387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