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7.2设置无盘设计后还是可以看到焊盘和过孔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24-10-09):
    allegro17.2设置无盘设计后还是可以看到焊盘和过孔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    以下是VIA的设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 證明你真的不知道設定差異在那.

这项默认就是勾选的,去掉勾选吗?

楼主:
    明白了,非常感谢!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:我把下面这个值设小,平时是设4mil,若改成3.5mil,内层地和电源层就算不做无盘设计,BGA区域内层铜箔也可以连接比较完整不会被割断很厉害,您知道这个值设3.5mil可不可以呀?对制板有没有问题?这个值最小可以设到多少?

网友B:
    dynamic unused pads suppresssion 设置里打开了以后还要把约束规则里把shape to Hole 的距离设置改调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ynamic unused pads suppresssion 设置里打开了以后还要把约束规则里把shape to Hole 的距离设置改调小。

    下面这个间距设置有没什么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那設定是依"廠商製程良率"而定.

    但3.0~4.0mill 的間隙, 依目前能做6層板以上的廠商, 沒什麼問題. (它 ...

这个值对铺铜有影响,下面这两张图是没有设置无盘设计,只是把这个值分别设3.8mil和4mil时内层GND层的铺铜情况,设3.8miil时内层铜箔连接是连续完整的,设4mil时内层铜箔被割断不连续。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呀?我的理解是铺铜的最小线宽值,不知道对不对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明白了,非常感谢!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:我把下面这个值设小,平时是设4mil,若改成3.5mil,内层 ...

    这个取决于板厂的生产能力,一般来说,这个间距水平,大多数板厂都是可生产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值对铺铜有影响,下面这两张图是没有设置无盘设计,只是把这个值分别设3.8mil和4mil时内层GND层的铺 ...

    是。两个过孔焊盘之间铜皮的最小宽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。两个过孔焊盘之间铜皮的最小宽度。

非常感谢高手们的指点!!!
    还有一个困扰很久没解决的问题,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?有没有解决办法呢?链接如下:【新提醒】ORCAD无法与ALLEGRO交互是什么原因呢? - Cadence Allegro论坛 - EDA365电子论坛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