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无法与ALLEGRO交互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24-10-09):
    orcadallegro只能单向交互 ,orcad里面选择一个器件,在allegro里面无法显示,已做如下操作(前提是最早刚装完软件时两者可以相互交互,后来做了一些项目后变成只能单向交互了):
    1.ORCAD生成的网表,Allegro导入网表,并且成功了
2.ORCAD->Options->preferences->Miscellaneous->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已经勾选
    3.在Allegro中 Highlight元件,ORCAD中可以高亮出来,但在ORCAD中选择器件(Allegro已选择 Highlight命令),Allegro这边器件不会高亮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    ORCAD的过滤器是不是没选择Par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RCAD的过滤器是不是没选择Parts

    ORCAD的过滤器有勾选Parts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