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设置焊盘到过孔之间的间隙

楼主(2024-10-09):
    请教。 想要精确的设置焊盘边缘到过孔边缘之间的间隙,就是让所有同网络的,比如GND引脚引出的过孔边缘与焊盘边缘空间间隙都一样的,不会随着焊盘形状发生变化。

网友:
    没图没真相

楼主:
就像上面的图,两个都是GND网络,但是焊盘形状不一样。 目的是引出来的过孔边缘与焊盘的边缘都一样,不会有的宽,有的窄。

网友(点评):
1 和 2 距離不同, 這叫 fanout.

网友:
    设置同网络的规则,但是也不是最好的办法,路过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原廠 fanout 是能這樣設定, 但初學想要美觀是"想"這樣, 但現實是"殘酷的", 為了小型化, 不容你這樣理想.......也路過 , 规则:是用來事後檢驗的. 設定:是用來使用中遵守的.

网友:
    我都是复制。。。
对了,如果焊盘形状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大師別假了, skill 計算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