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EDA365 V2.7版本后,design find filter不可用,V2.5没有这个问题

楼主(2024-10-09):
按照EDA365 V2.7版本后,design find filter不可用,V2.5没有这个问题‘;
find 项完全不可用,必须选择某一项功能后,才可用。 如果不选择任何功能项,缺省状态下,find不可用;

网友:
    先看看模式对不对。
如果是none模式,都是先指令后filter,没有指令的filter没有任何意义。
如果是其他模式,一般filter都会是亮的,如果不亮估计就是某个skill给关掉了,应该随便点开一个命令,再done就能恢复。

网友(点评):
大師, 原廠開 ALLEGRO 程式就沒全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