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部分电路什么作用?没看懂。第二个是电池回路保护电路?控制B-和GND的导通或者...

楼主(2024-10-11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这个电路有点难。

网友:
是个简易电池充电电路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1、ACC低电平时,TR3/TR4导通,电池负极接AGND和另一个GND,12V通过TR1的体二极管给电池充电, 2、当ACC高电平时且12V电压不高于25.7V时,TR1/TR3/TR4/Q4导通,电池负极接AGND和另一个GND,12V通过TR1给电池充电, 3、当ACC高电平时且12V电压高于25.7V时,Q1/Q2/Q3/Q4导通,TR1/TR3/TR4关闭,电池负极断开AGND和另一个GND,电压通过的体二极管给后级供电, 4、Z2限制TR1的SG电压不高于12V,Z3保护TR3/TR4GS电压不超过多少V 5、图中TR3和TR4的GND不同,区分不同的电路电流复#

网友:
左边Z1、Q2、TR1组成过压保护电路,Q4是软件控制电池介入整机的总开关;右边TR4电池防反接;TR3防倒灌;Q1、Q3在过压保护时断开TR3、TR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