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电池回路控制电路?还是防止反接电路呢

楼主(2024-10-11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查查这个芯片资料,

网友:
    是的,防电池包反接

网友(点评):
電池大都由機構限制反接, 主要在熱插拔. 而防反接一個二極體就搞定, 不用勞師動眾.

网友:
    这里没有缓启动,就是防反接功能。电池包比如18650做的,出来就是正负2条线带个2P插头,有可能反接的,需要这个功能。

网友(点评):
这里没有缓启动?? IC就是, 把兩個GND 分開, 再回到反接, 一個二極體就是防止, 不用貴貴的IC.

网友(点评):
重點: "我也貼了, 熱插拔 危險性的公開文章.

网友:
    涉及到大电流,如多C放电情况,考虑到二极管发热和压降问题,多数情况会用MOS而不是二极管做防反接。

网友:
    防反接,原理上控制正极和负极都是可以的,只不过在以前的印象中,同样封装下PMOS通常会比NMOS内阻大,所以涉及大电流的场合,通常控制负极,工作时能量损失更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