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7.2导gerber问题,急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24-10-11):
    本人使用的allegro17.2,补丁为S070,导gerber文件时,钻孔表会突然消失,然后导出的gerber文件虽然有drill文件,但是实际已经没有钻孔信息了,用CAM350查看也没有钻孔了,急求解决方法,谢谢大家

楼主:
    我是用的EDA365 SKILL自动导的gerber,以前用着没问题,就这两天开始出现这个问题,我另外新建工程导gerber,也会有一样的问题

网友A:
    可能是drill层光绘配置不对,比如钻孔表对应的是1-4层,你光绘配置的是1-2层;

楼主:
    我这个是两层板,这个drill光绘层设置就是NC drill里面设置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能是drill层光绘配置不对,比如钻孔表对应的是1-4层,你光绘配置的是1-2层;

    我这个是两层板,这个drill光绘层设置就是NC drill里面设置吧?

网友:
    你看一下你的drill光绘层设置选的是不是DRILL_LEGEND_1_2?

网友B:
    skill有时候可能不适配版本或者使用环境。
自己手动导下看看,如果有问题,那就是PCB自己本身设置问题,如果没问题,那就是skill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kill有时候可能不适配版本或者使用环境。
    自己手动导下看看,如果有问题,那就是PCB自己本身设置问题,如 ...

    手动导没有问题,看来是skill的问题,但是我一直用着好好的,突然就出问题了

网友:
    底片和鑽孔根本是不同資料格式, 一個是 Gerber , 鑽孔是 Excellon forma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