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加密文件的怎么破解

楼主(2024-10-11):
16.6的文件,打开需要输入密码,点进去unlock时提示如图片,有没有高人可以提供下方法,需要提取里边的库文件。

网友(点评):
解不開, 代表你密碼不正確, 所以只能看.

网友(点评):
誤解了, 它是 *_view_locked.brd, 所以有密碼也唯讀, 但我找到破解方式了, 方便把檔案給我嗎??

楼主:
网上搜到的老吴的方法貌似不适用这种

楼主:
    文件是输入密码可以打开的,只是无法unlock,是只能读的那种,应该是转出的时候勾选了只能view的功能,电脑有权限文件没办法外发。

楼主:
    已经解决,多谢论坛高人

网友:
    how to solve this issue

网友(点评):
應該不用算密碼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樓主相關的正確完整文章. 但我看完, 還是不會算密碼,
    所以我選擇不算密碼, 試過24.1檔案, 是沒問題拉.
 ...

    谢谢分享 ,但按照此方法,我把24.1版本的brd设置为view-lock, 但用二进制打开后,看到0x25F的位置为0x00

网友(点评):
位置距離不遠, 他是舉例, 要算位置和密碼, 只是做人要舉一反三而已, 我選擇比較簡單的方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