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7中如何怎么设置可以使焊盘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不一样

楼主(2024-10-11):
请问一下各位:AD17中如何怎么设置可以使焊盘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不一样

网友A:
    贴片按键好像就是当作当前层的,
变通一下,可以在preferrences 下 pcb editor 下 display 设置一下layer drawing order 将top solder mask 放到 前边,

这样就用锡膏层替代了层的颜色在前边了

网友(点评):
個人建議是 Top Paste 和 Bottom Paste 層 , 和 pad 同大小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片按键好像就是当作当前层的,
变通一下,可以在preferrences 下 pcb editor 下 display 设置一下layer  ...

    感谢狮子大大分享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    可以调节比例让焊盘和走线的有差异

楼主:
   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,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,现在重新说一下,谢谢大家,上图1中电源我全部都赋与颜色,我发现这样做,缺点是不容易一眼分清楚走线在底层,还是顶层,这还是一个二层板,如果能后期设计六层板,八层板,就更不好区分走线在哪一层了。所以我才有此一问,目前只有把颜色全部取掉才能一眼分清楚走线在底层,还是顶层,见图2,所以我的目标是:焊盘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不一样 ,这样在不去掉焊盘颜色的情况下,即能分清走线在哪层, 还能很快的分清电源网络。(以我的板子为例 ,电源顶层走线是红色,但是它的电源焊盘还是之前设置 的颜色。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贴片按键好像就是当作当前层的,
变通一下,可以在preferrences 下 pcb editor 下 display 设置一下layer  ...

效果好像不明显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,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,现在重新说一下,谢谢大家,上图1中电源我全部都赋与颜色, ...

    试试 shift s 切换到单层模式,默认其他层是关闭的,但是可以调整设置,
    使显示的透明度,可以凸显本层,弱化其他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