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对齐工具skill(任选对齐基准,移动元件使其被选中要素与基准对齐)

楼主(2024-10-11):
    个人写的通用对齐工具skill(任选对齐基准,移动元件使其被选中要素与基准对齐)

    密码:fzhbjwd、命令ATO
    操作:运行skill后
    1、选择对齐基准(可以是pin、via、clinesegs)
    2、选择模式(各symbol中被选中的元素,与基准对齐,确保它们具备相同横坐标/纵坐标)
    3、选择第一个symbol
    4、单击第一个symbol里需要与基准对齐的要素
    则第一个symbol会移动,其被选中的基准与对齐基准,按照选择的模式对齐
    5、选择第二个symbol
    6、单击第二个symbol里需要与基准对齐的要素
    则第二个symbol会移动,其被选中的基准与对齐基准,按照选择的模式对齐
    。。。
    完成后,右键->Done

    Align skill操作视频.rar

网友:
    没有图片吗

    fxz

楼主:
    已经更新了。新手发帖,不太熟。。。

网友A:
    5个金币?第一次见着还有要花金币的

    fx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5个金币?第一次见着还有要花金币的

    发帖新手,没经验。。。
    重新捣鼓了一下已经取消了

网友:
    用不了,不要下载了

网友B(2024-12-03):
    在command里输入ATO,有error。 我把.il放到PCBENV文件夹了。看起来是.il文件里面把路径设置成D盘根目录了。怎么修改这个目录呢?

    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command里输入ATO,有error。 我把.il放到PCBENV文件夹了。看起来是.il文件里面把路径设置成D盘根目录了 ...

    贡献不够   可以分享到我邮箱吗   我给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贡献不够   可以分享到我邮箱吗   我给你看看

    站内发不了呢

网友:
    实验了,确实有error,用不了。

网友D(2025-01-19):
    与楼上的情况一下,不同用

    fxz
    fxz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与楼上的情况一下,不同用

    我平时用的是EDA365skill里的user plugins加载自己写的skill,刚才也试了skill加载命令(命令栏输入skill load("D:/AlignToObject_ps.il" "fzhbjwd"),再输入命令ATO ),也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与楼上的情况一下,不同用

    如果您试了试还有问题的话,我私聊帮您看看?

网友E:
    出错,不能用,应该是skill文件里面有调用D:/AlignToObject.il的命令。估计skill文件只能放到D盘进行调用,且名字不能修改。

    fxz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出错,不能用,应该是skill文件里面有调用D:/AlignToObject.il的命令。估计skill文件只能放到D盘进行调用, ...

    刚才把skill放到E盘重新测试了一下,确实会报错,.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,因为我源码里有个加密语句encrypt("D:/AlignToObject.il" "D:/AlignToObject_ps.il" "fzhbjwd"),调用了D盘目录下的源码il文件生成加密版il文件
    暂时没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,先分享源码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出错,不能用,应该是skill文件里面有调用D:/AlignToObject.il的命令。估计skill文件只能放到D盘进行调用, ...

    刚才把skill放到E盘重新测试了一下,确实会报错,.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,因为我源码里有个加密语句encrypt("D:/AlignToObject.il" "D:/AlignToObject_ps.il" "fzhbjwd"),调用了D盘目录下的源码il文件生成加密版il文件
    暂时没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,先分享源码吧

    fxz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刚才把skill放到E盘重新测试了一下,确实会报错,.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,因为我源码里有个加密语句enc ...

    怎么压缩包还是30威望没法改,记得之前写skill放压缩包里回别人的贴,才5威望。。。那直接看吧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Allegro version: 16.6
    ; Written by: fxz
    ; date: 2024.02.23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操作:1、首先选择一个pin/via/clineseg作为基准,2、弹窗内选择模式:把各元件选定要素与基准将x/y坐标对齐。3、选择元件后,点击元件上与基准对齐的部位,元件会被移动。4、完成操作后右键->Done
    ;               可以更改基准的可选种类,以及需要对齐的元素种类,实现任意元素向任意类型的基准对齐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axlCmdRegister(
            "ATO"
            'Place_AlignToObject
            ?cmdType "interactive"
            ?doneCmd 'lnDone
            ?cancelCmd 'lnCancel
    )
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主程序入口函数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procedure(Place_AlignToObject()
            let(()
            ; 设置 find 栏参数,勾选 "pins" "vias""clinesegs"
        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abled list("noall" "pins" "vias" "clineseg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onButtons list("noall" "pins" "vias" "clinesegs"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; 设置右键弹出功能项
                    ln_popup = axlUIPopupDefine(nil (li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ist "Done" 'lnDo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ist "Oops" 'lnOop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ist "Cancel" 'lnCancel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PopupSet(ln_popup)

            ; 定义一个循环标记
                    notdone =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n_mark = axlDBTransactionStart()
                    l_object1 = nil
            ; 等待获取第一个元素        并获取坐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lease select the 1st object as reference...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object1 = axlGetSelSet(axlSingleSelectPoint(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object11=car(l_object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_loc1=l_object11->x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=nth(0 pin_loc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1=nth(1 pin_loc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ign_mode=axlUIMultipleChoice("Please Select Mode" '("The x of all ref point is same" "The y of all ref point is same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notdone
            ; 如果获取了第一个元素,则准备点击元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object1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abled list("noall" "symbol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onButtons list("noall" "symbol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symbol1 = axlGetSelSet(axlSingleSelectPoint(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symbol11 = car(l_symbol1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; 如果获取了元件则准备点击与基准对齐的部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symbol1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abled list("noall" "pins" "vias" "clineseg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onButtons list("noall" "pins" "vias" "clinesegs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lease select the 2nd object of symbol...\n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object2 = axlGetSelSet(axlSingleSelectPoint(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object22=car(l_object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_loc2=l_object22->x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=nth(0 pin_loc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2=nth(1 pin_loc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=x2-x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y=y2-y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list(-dx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=list(0 -d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Align_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  axlTransformObject(l_symbol11, ?move d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0  axlTransformObject(l_symbol11, ?move d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t printf("Error!!!\n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ca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)
    )
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结束命令回调函数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procedure(lnDone()
            let((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DBTransactionCommit(ln_mark)
                    notdone =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axlCancelEnterFun()
            )
    )
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回撤命令回调函数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procedure(lnOops()
            let((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DBTransactionOops(ln_mark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CancelEnterFun()
            )
    )
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; 取消命令回调函数
    ;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procedure(lnCancel()
            let(()
                    axlDBTransactionCommit(ln_mark)
                    notdone =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axlCancelEnterFun()
            )
    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怎么压缩包还是30威望没法改,记得之前写skill放压缩包里回别人的贴,才5威望。。。那直接看吧
    ; ------ ...

    源码试过了,好用!感谢楼主分享!
    另外,加密文件不需要把加密命令写进.il文件里吧。
    这里分享一个自己写的加密解密工具(只能解密无密码的文件),可以方便加密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怎么压缩包还是30威望没法改,记得之前写skill放压缩包里回别人的贴,才5威望。。。那直接看吧
    ; ------ ...

    源码试过了,好用!感谢楼主分享!
    另外,加密文件不需要把加密命令写进.il文件里吧。
    这里分享一个自己写的加密解密工具(只能解密无密码的文件),可以方便加密操作。

    fxz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源码试过了,好用!感谢楼主分享!
    另外,加密文件不需要把加密命令写进.il文件里吧。
    这里分享一个自 ...

    非常感谢,刚才试过了,直接在源码skill目录下生成加密版ile,很好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