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件与零件Placebound DRC 报错 显示

楼主(2024-10-12):
    如题,我很久以前有打开过零件与零件Placebound DRC 报错有DRC 符号C TO  C 显示,现在是17.2版本的,只能看DRC报告点坐标去找到器件太靠近的位置,没有DRC符号显示,有哪位大佬知道17.2的版本在哪里可以打开DRC符号显示吗,这样就不用去坐标去找重叠位置了

    DRC符号显示

    DRC符号显示

网友A:
    打开DRC显示开关

网友:
    如果不是DRC显示开关的问题,那就是规则里面DRC开关没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打开DRC显示开关

    谢谢,就是这个开关没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