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32Gbps NRZ和32Gbps PAM4仿真需要设置多少频率?怎么计算的?

楼主(2024-10-12):
如题,32Gbps NRZ和32Gbps PAM4仿真需要设置多少频率?怎么计算的?

网友:
我最近仿真,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最近都失眠了

网友:
个人理解是32Gbps NRZ的基频是16GHz,仿真扫频至少3倍,能5倍最好;32Gbps PAM4的基频是8GHz,扫频应该也可以对照着NRZ的来。

网友:
进来围观学习一下

网友:
    个人看法,不喜勿喷。:现在的信号会采用各种编码方式,比如8b/10b,128b/130b,这种编码会及使信号的电压频谱分布比基于理论数据速率的要小。如果想要考虑仿真的精度问题,建议5倍基频,考虑时间的话一般仿真时2倍基频仿真出的眼图基本已经很平滑了。

网友:
    分别看到50G和40G就够了

网友(2024-12-11):
    首先,你要明白编码NRZ和PAM4的区别,这样你才能明白两个同样是32Gbps的信号,基频是不一样的。一个16G一个是8G,之后才是人们说的3倍基频,或者5倍基频。可以分别设置看看结果有什么不一样,结合测试结果,最终选择比较准确的那个设置。

网友(2025-09-16):
    2倍就够了,不然花费时间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