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MOS管作用是 什么

楼主(2024-10-12):
有没有高手能不能分析,这两个MOS管

楼主:
如题,怎么传照片呢

楼主:
终于上创成功了

网友:
好像当做两个开关

网友:
这是什么电路,滤波器吗

网友A:
输出Vin/2.00K,MOS管用作可变电阻,稳流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Vin/2.00K,MOS管用作可变电阻,稳流作用

大师能帮忙分析下吗

网友(2024-11-13):
这是一个工业上常用的0-4V电压信号转0-20mA电流信号转换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