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块复用功能

楼主(2024-10-14):
使用软件本身的复用模块的功能,总感觉操作步骤太多了,有没有办法实现,就是框选一下模版,再框选一下需要复用的模块,然后就建立好了新的复用模块,附着在鼠标上。

网友(点评):
重點在於: 1.零件包裝要相同. 2.零件數值要相同. 3. 線路要相同, 這三樣不同就很難. 一定要選擇對應.

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就行。

网友(点评):
這是迷幻作法, 使用了最容易辨認的簡單電路, 重點在重疊的net零件, 如:VCC 對地的電容, 大IC不只一腳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就行。

    八七V5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 ...

    膜拜大佬啊,我把你的帖子都看了几遍了,学到不少东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 ...

    666,大佬 啊大佬 。那种大芯片模块也可以实现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666,大佬 啊大佬 。那种大芯片模块也可以实现么。

    只要对应关系找的准,大模块也没啥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 ...

    果然大佬就是6

网友:
    哪里有这skill啊?

网友(点评):
這是迷幻作法, 使用了最容易辨認的簡單電路, 重點在重疊的net零件, 如:VCC 對地的電容, 大IC不只一腳啊. "再重画via/cline/shape就行。" 這句話就漏餡了, 模組是包括線路的, 不需要重画, 釣魚證明.

网友(点评):
PADS 這功能就超強的.

网友(2025-08-04)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实现呐。
    通过算法计算映射关系(最难的一步)。然后把器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,再重画via/cline/shape ...

    分享分享呗,大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