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中心库后,在CL视图中,分区不显示

楼主(2024-10-15):
    连接中心库后,在CL视图中,分区不显示

网友A:
    中心库是空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中心库是空的吗?

中心库在前几天还在使用,中心库中Part 如下:

网友B:
    打开symbol view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打开symbol view

都没有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都没有的

    库指对了吗

网友(点评):
是重點, 才會沒零件列表, 不是說前幾天, 是要說目前設定的圖片.

网友A:
    设置里把中心库重新指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里把中心库重新指一下

    库确认过了指向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