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NET不成功待解决!!加急!!,打开其他板子没问题,感觉是pcb哪被禁了

楼主(2024-10-16):
(图片)

楼主:
    上传图片就没发现有审核 上传不上来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上传图片就没发现有审核 上传不上来

网友A:
    DBDoctor regenerate Xnet 勾选上 check一下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DBDoctor regenerate Xnet 勾选上 check一下试试。

    不行 明明现实建立了MODEL了  规则里面的NET就是不变Xnet 建立不了pin to pin 板子另存 降版本 删除Model 、器件 重新建立也试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B:
    规则 tools-options-  下面有一个xnet选项,,勾第三个  Create XNets and Differential Pairs using DMl Models (same as SP8 16.6)  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规则 tools-options-  下面有一个xnet选项,,勾第三个  Create XNets and Differential Pairs using DMl M ...

    17.4 的 应该没有这个吧 !其他板子可以建立XNET的,对比了一下也没有这个选项 ,建立后Extract for simulation会自动勾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7.4 的 应该没有这个吧 !其他板子可以建立XNET的,对比了一下也没有这个选项 ,建立后Extract for simu ...

就是17.4,在规则窗口下,菜单栏的tools---option

网友:
    你到系統環境變數中加一個CDS_XNET_STATE_UI , 把值設為 1 , 然後重新開機即可.

网友:
    看看是不是PCB使用的产品太低了,更换产品选择GXL试试。我瞎猜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就是17.4,在规则窗口下,菜单栏的tools---option

我这边其他板子没有这个也可以建立XNET 我这边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啊 总是再审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軟體代理商, 正式的完整回應.

    Allegro 17.2 以上 設定了 Signal Model 但沒有生成 Xnet 的解決方法

添加环境变量后 勾选就可以了,之前做的板子不用这样操作啥原因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