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驱动硬件探讨

楼主(2024-10-16):
在大功率电机驱动电路中,通常采用多MOS并联方案,驱动IC拉罐电流能力很强(2A~3A),加了三极管推挽后拉罐电流能力反而减弱(Ic最大1A),加推挽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???补充:并联MOS最大电流300A

驱动电路

驱动电路

网友:
推挽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太小了,才1A。当然只能拉出1A的电流了。把三极管换成Ic大的管子不就能拉出大电流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