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关于PCB走线问题

楼主(2024-10-16):
我在画PCB的USB部分遇到这样的问题:
    为什么USB的差分信号线D+,D-最好不要从USB的供电芯片正下方穿过?USB的供电芯片为MIC2026,为USB接口提供电流。
    恳请各位高手赐教,

网友A:
静电 的爬电距离 ?

网友:
MIC2026是个限流开关,USB线从下方走问题应该不大吧。
你画的是几层板,USB线走第几层,有相应的参考平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静电 的爬电距离 ?

爬电距离是强电才用啊

网友B:
    一般像变压器、继电器等下方我一般都是不走关键信号(其他信号我也尽可能不走);我认为这个MIC2026是功率电子开关下方可以走DM、DP(有参考平面的时候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一般像变压器、继电器等下方我一般都是不走关键信号(其他信号我也尽可能不走);我认为这个MIC2026是功率 ...

说的有道理,
    因为变压器,继电器在工作的时候,都有干扰

网友:
所有信号,如果追求信号完整性,总是远离电源靠近GND。
但最终走线时往往要看具体需求,具体分析。比如对信号质量要求多高,比如USB电源干扰有多强。
打板前 可参考信号仿真结果,打板后可参考信号测试结果

网友(2024-11-24):
    只要D+,D-等长,有参考地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