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?

楼主(2024-10-16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1. mos和pnp是一种东西,只是mos寄生电容小,电路速率高。2. 二极管便宜,但是二极管只能用在单向电路,并且是接收端电平比发送端高的情况。

3. 这种电路从原理上说有缺陷,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。高电平是接收端的上拉电阻提供的。

网友:
    前面一种是双向的,后面两种是单向的,前面成本高点,后面两种成本低一点但总体来说相差不大,所以最好建议用第一种。第二三种看看就好了。